有谁知道螺旋齿轮怎么设计?

楼主(2009-12-09):
螺旋齿轮设计图纸或者设计过程!!!!

网友:
螺旋齿轮什么意思?期待高手

网友:
螺旋齿轮?  是涡轮还是斜齿轮?

网友:
照字面翻譯helical應是螺旋,螺旋齒輪內地稱斜齒輪,而bevel中譯是斜面,斜齒輪=傘齒輪,許多技術用語從英文譯為日文再譯為中文(台灣),但不知內地用語典故,估計清末民國到學俄羅斯之間混亂了!
許多摩托車ATV用語,內地又是學台灣修車師傅土話,因為早期帶去大陸的生產技術多徵召修車師傅;轉向節說成羊角,CVT皮帶滑輪說成離合器(內地退休高級工程師與我辯得面紅耳赤)
圖例螺旋角15度,螺旋齒輪節圓直徑是正齒輪的48除以cos15=49.69

楼主(2010-06-19):
伞齿轮不是螺旋齿轮!螺旋齿轮的的啮合线是螺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