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已知喷嘴怎样选择水泵和管道直径?

楼主(2009-12-09):
画了一个喷淋系统的简图,请有意者解惑,想学习一下由喷嘴选择水泵的过程。感谢在先!
已知的喷嘴参数见图。

网友:
根据单个喷头流量和喷头个数确定总流量,根据总流量确定管径;
根据出口压力(稍微加点沿程损失)以及流量来确定电机的功率;
根据上下管径以及电机功率来具体选择电机

楼主:
谢谢跟帖,我想知道的是水泵的流量和扬程然后选择合适的水泵,不是选择水泵电机。 2# yuchengyang

网友:
知道了单个喷嘴的流量,又有总数量,相应就有了总流量。又有压力,再增加点损失。接下来就是随便找本水泵的样本,来选择水泵喽。

楼主:
知道了单个喷嘴的流量,又有总数量,相应就有了总流量。又有压力,再增加点损失。接下来就是随便找本水泵的样本,来选择水泵喽。
引用 网友A:

谢谢跟帖,水泵参数是可以了,那管子的直径根据流量应该怎样计算呢?

网友:
选好了水泵,根据进出口的法兰来配管路,至于喷嘴处的直径,我们一般采用DN25的管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问题基本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