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内齿齿圈的画法

楼主(2009-12-09):
小弟最近需要画一个内齿的齿圈,不知该如何下手,一直用外挂画外齿,可遇到内齿我懵了,请高手指点,还有退刀圆弧怎么画?

网友:
那就只能用表达式做了
退刀槽有标准的啊
你按标准画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关注,请问版主有内齿的表达式吗?我是新手还请版主见谅.还有我说的退刀圆弧是指图中圈中部位而不是退刀槽,还请版主指教

网友:
我没有那表达式
这样的退刀槽
你先画好线
然后拉伸成所要的宽度
然后阵列
最后相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