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这个怎么阵列啊?

楼主(2009-12-09):
这个怎么阵列啊?要求是在一个600×40×12的薄板上阵列如图中红色所示的拉伸特征,安尺寸阵列,个数是50.即每个特征之间没有间隔。我试过了如果选尺寸“6”为驱动尺寸,在选项里把6改成12(增量),得出的结果不是我想要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第二个图是按阵列个数为2后的结果,不是我要的结果啊。(增量是12)

网友:
草绘标注里面
标注中心线到(左)边尺寸然后删除不重要的一个尺寸
再试试

网友:
把阵列方式改为:方向, 然后选取600长的那条边.
如果按尺寸阵列,选取6 ,结果肯定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
你做的是轮胎。高级命令里的环形折弯。我也做过,要先复制平移一个,在选择平移出来的那个阵列。

楼主:
其实不用复制,只是我方法不对,用方向创建阵列就行了,我已经做出来了。谢谢交流。不过这个轮胎我还会死没做出来,我的3.0的那个版本有问题,郁闷啊,环形折弯不能用。

网友(2010-01-09):
阵列方式选用方向   不能用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