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油缸设计---请教

楼主(2009-12-09):
最近想接触一下这方面的设计,不知道哪位从基础的指点一下!!!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不太具体啊。

网友:
失望. z7 @$ c" f8 q3 S4 f
我在等老鹰的详解呢

网友:
在普通油缸的基础上,减小活塞杆系组件的质量,尽量减小整个运动副之间的摩擦阻力,加上必要的传感器。这是大的原则,其他的还需要根据你的工作要求来定

网友(2010-01-29):
伺服油缸俗称数字油缸,是靠数字脉冲来控制油缸的基本动作的,也就是在油缸上附加一个传感器,传感器常规有位移传感器和角度传感器,当然位移传感器是用在伸缩式油缸上的,而角度传感器是用在摆动油缸也就是转角油缸上的,传感器的安装方式也分内置式和外置式两种两种,视用户和外在的技术要求而定

网友:
伺服油缸俗称数字油缸,这个说法不正确的,后面说的还可以

网友:
论坛正在逐步成为类似菜市场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