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平板的加工...请教

楼主(2009-12-09):
500*600*10mm不锈钢平板,要求平面度、平行度0.01,请教下加工方法!
材料3Gr13,有磁性。

网友:
上500平面磨床,多次翻个,小走到两。

楼主:
小走到两什么意思?

网友:
这工艺要求的也太高了,能实现吗?

网友:
等待高手的解说。

网友:
要求的确高,期待磨床高手评估

网友:
我们厂一台用了10多年的国产M7150,加工20厚,400*500见方,可以保证平行度0.015-0.02,平面度在不松吸盘时保0.01没问题。楼主的活主要是太薄,容易变形,所以要多次翻个,用小走刀量,强力冷却液,选用合适的砂轮,最好找一台精密磨床,容易保证尺寸。

网友:
磁力吸盘的磁力不要打到最强,根据情况能够吸住即可,进刀小些。

楼主:
多谢星光bj的解答

网友:
要求太高了,板又那么薄,估计难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