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更好的办法来加工这个M24螺纹?现在很费刀

楼主(2009-12-09):
谁有更好的办法来加工这个M24螺纹。
现在加工很费刀,刀具费比销售费都高了。而且加工也容易变小。
多谢了。

网友:
下面那部分是什么啊,是不是和螺纹连一起的啊,如果不是,就直接车咯

网友:
请按照社区格式提问。

楼主:
我是新注册的,不知道你说的格式是什么,能详细说吗。抱歉! 3# onlyu

网友:
加工零件多少,数量少的话用板牙得了

楼主:
什么是板牙啊,有图片吗/ 5# 扫街

楼主:
是连在一起的,下面是一个圆柱外柱。 2# tangshuiping123

网友:
再发张照片,给个全景,我推测你的材料是40Gr或42GrMo,属于销轴类零件,调质后加工。

网友:
按楼主的图片只是加工一个外径及牙了,车削完成而己啊,是否还有其它要求,是否能传图纸上来看看啊?

网友:
你加工的产品是哪种材料?
先粗车再精车分两把刀加工。
这样就会好点了

网友:
楼主把加工产品材料、硬度、规格等发上来吧。目前用的什么刀,如何加工的,损耗多少?

网友:
什么是板牙啊,有图片吗/ 5# 扫街
引用 楼主:

板牙

  threading die或screw die

  加工或修正外螺纹的螺纹加工工具。板牙相当于一个具有很高硬度的螺母,螺孔周围制有几个排屑孔,一般在螺孔的两端磨有切削锥 。板牙按外形和用途分为圆板牙、方板牙、六角板牙和管形板牙(见图 板牙的类型)。其中以圆板牙应用最广,规格范围为M 0 .25 ~M68毫米。当加工出的螺纹中径超出公差时 ,可将板牙上的调节槽切开,以便调节螺纹的中径。板牙可装在板牙扳手中用手工加工螺纹,也可装在板牙架中在机床上使用。板牙加工出的螺纹精度较低,但由于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在单件、小批生产和修配中板牙仍得到广泛应用 。

参考图片,我办公室有一把,带手柄的,过来看。

网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02652&extra=page%3D12
欢迎使用查询帮助系统,如有更好建议请直言!谢谢!

网友:
你加工的产品是哪种材料?

网友:
楼主把被加工材料,使用的机床,现用的刀具都说清楚,别人才好回答你的问题,最好有零件图纸

网友(2010-01-24):
下次问的时候请您说清楚一点,最基本的是:
1,要有图纸要求
2,什么材料
3,想怎么样加工

网友:
建议您用螺纹铣刀铣外螺纹,这样可以有效减少螺纹的变形,尺寸也可以保证,刀柄的选择最好为HSK类型的刀柄,这样主轴的精度旷量也能为您保证!

网友:
楼上的请不要这样做广告了

网友:
楼主连扳牙都不知道是什么东东。你是机械加工新手吧?多问问师傅!或多看看书!

网友:
为什么“现在加工很费刀”?是工件材料的原因?

网友:
说清楚点,什么材料、什么设备、什么刀具,刀具寿命如何?

网友:
如果有三轴联动加工中心,当然是用螺纹铣刀比较划算。
$ J: R* l, T; v. E1 \如果没有,那么通过使用特定的夹具,可以在车床上车削出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N0 p9 h, ]) V. Y$ V
不过,如果零件的材料很难加工,销售价格定得又偏低,导致的销售费用比刀具还低,那就是营销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