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刹车器FB1.2的安装---请教

楼主(2009-12-09):
最近对机器改造, 购一只电机刹车器(FB1.2),  有点晕,不知如何安装合适,请各位大侠香烛!

网友:
电机刹车器?装在电机上还是装在机器上?请楼主讲清楚。

楼主:
FB1.2,装在机器上一传动轴上.

网友:
这种刹车有很多种电磁的,电液的,空液增压的还有一种空增空的,按装方法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