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轮和蜗杆头数怎么看,模数怎么定?

楼主(2009-12-10):
涡轮和蜗杆头数怎么看啊,然后模数怎么定,我现在只会将导成量出,然后用机械手册上的表去查出模数,还有其它的方法吗?

谢谢!

网友(2010-09-24):
期待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蜗杆头数就看蜗杆端面,起了几个头,头数就是多少。测绘方法在齿轮手册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