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CrMo表面硬度达到HRc65以上,能实现吗,如何处理?

楼主(2009-12-10):
42CrMo表面硬度达到HRc65以上,能实现吗,如何处理?

谢谢!

网友:
不可能,渗碳(氮)就可以了

网友:
你把它当成45钢看待就行了

网友:
不能实现HRC65以上的。42CRMO材料直接淬火最多能达到HRC45
另外42CRMO材料不能渗碳的,因为渗不进去
你可以考虑改成20CRMNTI的材料,然后渗碳,淬火回火,这样可以达到HRC62.

网友:
42CrMo钢采用电子束表面淬火HRc65左右。

网友:
42CrMo钢采用电子束表面淬火HRc65左右。
引用 网友A:

然后就“嘣”

网友:
42CrMo如果只要求表面硬度的话,普通热处理最高可以做到HRC55
如果再想高的话还可以用等离子淬火或激光淬火

网友:
以前没碰到,现在长见识了

网友:
42CrMo理论上53左右应该可以,实际要看工件复杂程度,越复杂应力点越集中,也就是说硬度要求越高的话越容易崩掉

网友:
改成低碳钢,渗碳呀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
表面硬度不能采用洛氏硬度计检测,因为在测量的时候测头会击穿硬化层,一般采取显微硬度计检测。42CrMo调质后可以采取QPQ处理,经检测表面硬度HW0.1为700~800,HRC为62~65。

网友:
表面硬度不能采用洛氏硬度计检测,因为在测量的时候测头会击穿硬化层,一般采取显微硬度计检测。42CrMo调质后可以采取QPQ处理,经检测表面硬度HW0.1为700~800,HRC为62~65。
引用 网友B:

莫为你的QPQ打广告

QPQ并不是全能的。

网友:
莫为你的QPQ打广告

QPQ并不是全能的。
引用 网友C:

这是广告吗?这只不过是表面硬度检测的方法而已!再说任何一个工艺都不是全能的。

网友:
改成20CRNIMO
渗碳淬火的话可以在60-64的,这个安全。不个价格高了点。你的这个材料不行。我这里试过。

网友:
高频表面淬火可以达到这个硬度的

网友:
我们做过的渗碳可以达到的,只是深度不大。

网友(2010-01-14):
采用氮化,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氮化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