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加工,选择丝锥还是螺纹铣刀?

楼主(2009-12-10):
请教各位

螺纹加工,选择丝锥还是螺纹铣刀?

谁能说说怎么选择?说说经验

网友:
个人感觉加工细牙螺纹用丝锥

网友:
你需人的螺纹公差是多少?不同加工方法出来的公差与光洁度是不一样的!

网友:
为什么不用车刀?

网友:
个人经验:选择什么方式加工螺纹要看你加工的工件数量及精度要求。
螺纹加工的方法有很多:搓丝机、成形车刀,螺纹铣刀、丝锥
如果是大批量的而且使用车、铣和搓丝机
如果是下批量而且精度要求不高可是用丝锥,建议去看看机械设计手册3上关于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2013-01-03):
个人经验:选择什么方式加工螺纹要看你加工的工件数量及精度要求。
螺纹加工的方法有很多:搓丝机、成形车刀,螺纹铣刀、丝锥
如果是大批量的而且使用车、铣和搓丝机
如果是下批量而且精度要求不高可是用丝锥 很赞同这个观点

网友:
还和丝杆的大小有关系吧,记得之前师傅教的M20以下的用丝锥,M20以上的用车,铣。当然这都是小批量的。

网友(点评):
我们厂大批量的也是这样的M20也有用丝锥的 专用的组合机床上 效率很高的。不过产品小M20的螺纹很少见

网友(点评):
其实螺纹精度要求不是很高 专用的攻丝机床 比车 铣 效率高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