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机履带掉链子,什么原因?

楼主(2009-12-10):
我公司的挖机好多台都发生了掉链子的故障 ,具体原因也不清楚 。
各位老师知道什么原因吗?
个人觉得是导向轮的问题

网友:
LZ肯定是过盈量小了

网友:
是不是螺丝松了

网友:
买个新的装上

网友:
1.请检查履带涨紧度,按照操保手册进行。
2.检查链轨节是否磨损严重,如果磨损严重更换。
3.检查链轮是否磨损严重,可能因为这个导致跳齿而磨损加剧。
4.如果以上都正常,得检查四轮的直线度。

楼主(2010-01-29):
到目前我们的分析:
1导轮前部的guard 与底盘间隙大,进行了设计变更。但是个人认为无用
2 履带张紧油缸的张紧力不足。这是很关键的一点,目前正在设计变更中
3.链轮并无严重磨损。
4.四轮的直线度检查未进行?
不知道如何进行四轮的直线度的检查?

网友:
四轮的直线度检查,简单说你可以打开链条,对支重轮,驱动轮,引导轮吊线,他们的中心是否重合。另外,要坚持驱动轮,引导轮轴线的平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