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导轨选型

楼主(2009-12-10):
各位好,
导轨选型,精度要求很低,mm即可,长度最长7m,应该选择什么类型的直线导轨啊!

楼主:
给自己顶下吧

楼主:
小弟手实在太新,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负荷和速度,还有传动方式呢?

网友:
负荷和速度,还有传动方式呢?
引用 网友A:

讨教下:负载跟速度方面同意,还与传动方式有关吗?不解

网友:
不同导轨在通常情况下可以给出的空间不同,在综合考虑性能、工艺和价格时,就和传动方式有关了。

网友:
我曾用THK的导轨拼接出10m的滑轨,和普通的导轨选型没什么两样,只是你要计算你的自动润滑装置的供油量是否能满足要求

网友:
不知道用在什么场合,负载的方向和大小。
最简单经济的就是用8x7键条锁在基础上,上面配滑车。
在不然就用sbr型的圆导轨。
上面两种比较便宜。用直线导轨很贵的说,都是几百一米的。

网友:
直接用型材

网友:
直线导轨具体有很多品牌:THK .ABBA.YINTAI .CPC等好多品种,其中日本THK精度和质量好,价格贵!
你可以选择ABBA或YINTAI台湾产的!质量还可以,价格便宜!
根据负荷和速度选择一下!如果需要我可以发个样本供你选择!

网友:
自己做个,加个油嘴,我公司好多都可以自己做!

楼主:
麻烦您一下,在精度要求不高,但行程很长的条件下(最大行程7.4m)如果使用sbr圆导轨,是不是需要多根导轨连接,而不能用单根导轨

楼主:
icedtan
麻烦您一下,在精度要求不高,但行程很长的条件下(最大行程7.4m)如果使用sbr圆导轨,是不是需要多根导轨连接,而不能用单根导轨

网友:
当然用接的。 你在网上搜sbr一般都有标准长度。自己选用来接。还有导轨是用螺钉锁在相应基础上的。

网友:
圆导轨就行了

网友:
精度不高,用角钢都行。

网友:
没有怎么看明白  难道只要导东西就行了  其它的多不管吗  如果那样的话  直接拿根钢筋就可以了  应该许多的人都见过小朋友做的那玩具火车  1块钱一次的

楼主:
icedtan
可以加一下qq吗,想仔细请教一下。
我qq:267266965,姓李

网友:
主要看你干啥用途 用途不同实用的方法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