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水清洗?

楼主(2009-12-10):
如果现在想做水清洗,各位觉得该怎么定位?走什么样的路线比较好?怎样切入市场呢?

楼主:
水清洗的市场应用更为广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目前的水清洗市场,现在主流的水清洗的压力都还不高,不过流量要求都比较大。你们遇到的情况是这样吗?

网友:
我们公司刚刚接触水射流清洗设备,在市场推广中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1是压力的要求,很多清洗件,客户的要求压力很小,但设备很难调整到一个随意的压力值;
2是水量大,客户对水浪费表示不好接受;
3然后就是价格和配置问题

网友:
不管如何  我感觉水清洗这一块在未来的应用领域会有很大的空间

楼主:
hanxinli_linan :
1.压力要求低,一般你遇到的客户要求在压力在什么水平?100Mpa?200Mpa?设备很难调压力是什么意思?你们的设备是采用的什么增压方式,压力又是通过什么来调节的呢?
2.嫌水流量大?一般客户的要求在多少?50L/min?100L/min?如果水流量太小又会影响清洗效率.
3.价格肯定和配置有关系,和做采用的产品又有关系的.你们遇到的客户能接受的情况是怎样的?

网友:
是这样的,我做高压水清洗的

网友(2011-04-26):
学习贴,好东西。希望大家多提点宝贵意见,总结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