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弹垫下面加平垫圈吗?

楼主(2009-12-10):
请教在螺栓联接中,弹簧垫圈下面是否加平垫圈?

网友:
看在什么情况下!可加可不加!

网友:
腰孔就加,圆孔就不用加.

网友:
这个要看要求的。哈哈。

网友:
如果连接的是材料比较软,如塑料件,一般要加平垫。

网友:
看工况和连接的材料,有时需加弹簧垫片后再加平垫。

网友:
一般都要加。

网友(2010-01-18):
加个又能有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