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修改solidworks工程图中 齿轮与轴承的表达方式?

楼主(2009-12-10):
前两天 做轴系 测绘,这是我用solidworks 画的图,用装配图直接生成的 工程图, 但出来后有一些地方表达不标准,例如齿轮与轴承,目前自己没有找到何时得解决方法,特此向大家请教下
怎么修改solidworks工程图中 齿轮与轴承的表达方式?
  本次的试验模型

楼主:
另外  做的不很仔细,还有很多问题,还望大家 多多包涵 与指教!

网友:
从历史上看,当初没有三维软件,所以在纸上画齿轮,为了降低工作量,就有了省略画法.
但现在如果强迫三维软件出的二维工程图也如此,那就扼杀了三维软件的优势,所以就在于你的企业标准能否与时俱进,最大限度发挥三维软件的长处.

楼主:
3# 扫街 难道还要用 AutoCAD进行 图纸的修改么~  真是纠结啊

网友:
使用配置,或者隐藏边线,然后手工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