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这两个螺钉是干什么用的啊?

楼主(2009-12-10):
请教, 这两个螺钉是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
调行程的

网友:
调压力的

网友:
什么阀件啊??、

网友(2010-01-19):
用来注油的。

网友:
用于气体、还是液体?

网友:
不可能是用来注油的,那里面是走介质的,注油干吗。

网友:
这两个孔跟里面的阀座上的油槽孔是连通的,实所以说是用来注油润滑的。

网友:
这是闸板阀,该是用来安装定位的,或者是排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