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机床加工球窝---请教

楼主(2009-12-10):
现有一批报废模具,想在普通机床上修复,不会发图,说一下吧:直径350MM   厚100MM  端面上均布4个直径100MM半圆球窝。  希望高人帮忙

网友:
图片jpg或gif可以在发帖或高级回复下方“添加附件”里上传图片。

网友:
普通机床加工那只能做成型刀

网友:
你说的模具情况己很明白 ,但你没说清楚你想怎么个修,是想将模具重新利用,还是只利用模具的部分形状。

楼主:
是想重新使用

网友:
也没说哪里有故障

网友:
是否可以用手工打磨?

楼主:
手工不行

网友:
干嘛不上铣床啊

网友:
简单铣床可以加工球面,但半球做不了(没有刀杆了)
复杂车床可以加工球面,可加工超过半球,但需要做刀架、托板固定,可以q我447958880

网友:
上加工中心不就成了么

网友:
他一定是没有加工中心,只有普通车床吧,想在家里自己修,这个形位尺寸不好保呀!有没有高手给出个方法呀?

楼主:
楼上的太了解我了。就几台普通机床

楼主:
高手来啊,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铣床可以加工球面

网友:
车一刀 刀盘转一点角度  一点点车就行了

网友:
在铣床上铣最简单。在立铣上用一个圆盘工作台固定工件,将球窝的中心落在圆盘工作台的中心上,使圆盘工作台作进给旋转运动;在立铣主轴上装一把镗刀,主轴相对于球窝中心轴线倾斜一个角度(角度和镗刀直径有相互关系,可以计算),则可以直接铣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