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行夹具---请教

楼主(2009-12-10):
请教社区大虾,有没有仁对这个“随行夹具”的应用有经验的?可否就其工艺特点和应用优缺点做一个介绍?最好有图片共享之。谢谢!

网友:
随行夹具是切削加工中随带安装好的工件在各工位间被自动运送转移的机床夹具。随行夹具主要是在自动生產线﹑加工中心﹑柔性製造系统等自动化生產中﹐用於外形不太规则﹑不便於自动定位﹑夹紧和运送的工件。工件在随行夹具上安装定位后﹐由运送装置把随行夹具运送到各个工位上。随行夹具一般以其底平面和两定位孔在机床上定位随行夹具是切削加工中随带安装好的工件在各工位间被自动运送转移的机床夹具。随行夹具主要是在自动生產线﹑加工中心﹑柔性製造系统等自动化生產中﹐用於外形不太规则﹑不便於自动定位﹑夹紧和运送的工件。工件在随行夹具上安装定位后﹐由运送装置把随行夹具运送到各个工位上。随行夹具一般以其底平面和两定位孔在机床上定位﹐并由机床工作台的夹紧机构夹紧﹐从而保证工件与刀具的相对位置。当工件加工精度要求较高时﹐常把随行夹具的底平面分开成为定位基面和运输基面﹐以保护定位基面的精度。随行夹具属於专用夹具范围﹐其装夹工件部分需按工件形状和工艺要求设计。
为了满足多台机床设备能同时加工并在加工区外装卸和储备工件的要求﹐同样的随行夹具要製造一定的数量﹐并保证互换性。

网友:
学习了,多谢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