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维修的两台铣床电路

楼主(2009-12-10):
今天接到两台铣床电路的维修工作.
    :国防技校校内加工厂铣床无走刀,型号X62W,看到这台铣床时,他们单位内部已经维修过一次了,试开车正常,主轴开动后试走刀,无任何反应,进刀电机不动,按快速,接触器动作,但进刀电机接触器无动作.分析:主轴能开动,说明控制电路的电源没有问题,有可能是进刀接触器后面的过热保护动作了,不能自动复位,测量过热保护,正常,仔细看了一下电器箱,发现电路不是原装的,是改装的,简化了部分电路,圆工作台开关在开的位置,将其关闭,试机,无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说明是进刀控制电路的电源没有供上,考虑电路设计,于是打开换速冲动行程开关,看到开关在内部已经损坏,将其修复,试车,正常.用时不到15分钟.
    总结,这种改装的电路在维修时只能靠经验,像冲动开关这种电路在控制电路中出现的问题很有特点,多总结维修经验,即使电路是改装的,也能以最快的速度维修致正常使用.没有图纸资料时,经验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你还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个人单位X52K,工作灯不亮,机床无法开启.这种问题是硬故障,最容易排查,先从电源开始,测三相电源,少一相,一目了然,分析:铣床内部控制电路是一个两相变压器提供电源的,少一相电源,也就是说变压器无回路,自然无法供电,造成所有动作都没有。

网友:
斑竹,搞机床很有一套的嘛!
向你学习!~

楼主:
呵呵,大家多交流一下经验嘛,多分享一点,多学习一点。

网友(2010-07-28):
我最佩服的是修理电器的

网友:
我最佩服的是修理电
我也是的!!!自己读书的时候没学好!!!

楼主:
学习是靠爱好和耐心来完成的,如果你真的爱好这一行的话,学习起来一定很快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试着发掘一下吧!祝好运!

网友A:
冲动电路的具体意思是什么 啊?

网友(2011-03-10):
版主 小弟有事相求啊!  我今天在厂里面操作万能铣的时候撞了刀  然后铣床就启动不了了!!! 能否加我Q聊  627312368    急!!!万分感激

网友:
heh  真的很不错 谢谢啊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冲动电路的具体意思是什么 啊?

换速冲动行程开关是该型铣床特设的装置,安装在变速手柄内部,当你停车变速时,手柄触动开关,给电机来一下点动,以便内部齿轮顺利换挡。该开关所属电路,直接影响电机运转。

网友(2012-08-02):
问一下楼主。62铣床走刀电路故障。今天修了一台62铣床,主电机 启动后,走刀电机随着启动,发现电器箱里走刀控制电路中有一个接触器始终随着主电机启动而吸合。我刚学电工,不知道这个怎么解决?是什么故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