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应用:两个取点位置所得的测量结果会有差异吗?

楼主(2009-12-10):
附件的图示
图①是说明书中对测量点的描述
图②和图③所示,会因为探针接触到被测面的位置不同而影响测量结果吗?

网友:
相同的测量方向 接触点在同一直线上 但中心点不在一个位置 所以测量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网友:
图1:是space point,或至少是plane point,
图2:是touch point,如果同时考虑两个切点,则是probing self center,
图3:是边缘点,但是探测方法不合理。

网友(2010-01-17):
不一样!方向相同,测量机所补正的值是从球心到接触面的值。
2,3所接触的位置不一样,补正的值肯定不一样(且不说你的测量值)
正确的做法是:工件摆放要合理,测针角度要选择正确,这样机器的补正值才正确,
测量出的结果才是相对准确的值。

网友:
肯定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