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间隙,请买了新磨床的朋友提供一下!

楼主(2009-12-10):
我发布了一个贴子,是说新磨床主轴间隙的,凡有M131W,M1432,M1420,M7130,M7132,M7120机床的朋友都可投票,来看一看我们国产新机床现在的出厂精度和质量如何.时间是180天,大家都来参与,来证明我们国产设备的质量,我也希望我遇到的只是其中个别的一个.
单选投票, 共有 16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37.50% (6)
37.50% (6)
18.75% (3)
6.25% (1)

网友:
磨床的主轴间隙按照磨床的主轴直径都是固定的 具体修理工艺可参照  机床钳工技师手册

网友:
其实,上机的床子还是可以的。毕竟是大厂。但售后人员的水平就不好说了。只需要摸摸振动,看看工件的表面质量就该知道主轴精度如何。
过去的老机床,的确很好。俺刚看了台76年的,现在还呼呼用,精度没得说。

楼主:
我们这磨床厂出的床子,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可以和上海齐平,九十年代就不行了,现在更是没法说了,刮瓦工我认识,是一个叫老尚的人,但他刮的瓦,我不是说,比我差的不知道多少呢.现在的人继承了多少老技师的本事?真不好说呀.这我去山西刮M131W的时候,是那边厂里给我们的评论,并不是我说的呀.

网友:
北京不就是北二吗?
北二的MG很好的呀,不过那瓦不是刮的,是研的,整体瓦呀整体瓦,但同样的MG,精度有差别,精度高的卖得贵,精度低的就便宜一些,同样的零件,装出来就是有差别。有工人的因素,也有运气的成分,不可控。
M131W是上海滴,惭愧啊惭愧,131是什么规格的?俺不知道呀不知道。难道是125的?上海根本就不地道嘛。要说125系列,那可是文德机械厂的看家产品,毛主席都是考察过的。

楼主:
呵呵 ,我不是北京的,是涿州的.但不是只有上海才出131的,我们涿州也出过,原厂名叫保定地区磨床厂,新名叫河北磨床厂.只是前几年才破产的.厂里的人都买断了,我的师父就是磨床厂出身.涿州有几个大厂,比如磨床厂,农机厂,红旗配件厂,起重厂,在有几个大局也在涿州.比如物探局,地质局.军工厂也有好几个,像华丰,凌云,3543,还有94,都是军工厂.涿州是京南比较繁华的小城,北京的卫星城.哦,对了,你今天说话真有意思!

网友(点评):
刚去了你们的清洗机厂

网友:
这个间隙是指常温状态的还是温升稳定状态的间隙?

楼主:
我指的是热车间隙。

网友:
大家都来关注一下这个贴子。

网友:
我们的外磨,陕机的M131,现在都改动静压轴承了。

网友:
请教楼主啊,MG这种被称为高精度外圆磨的 和普通的M外圆磨有哪些硬件方面的区别呢

楼主:
首先,MG系列机床的床身铸件要使用高强度,耐磨,不易变形的材质,以保证机床的整体精度不会产生大的变化,进给机构更准确,这对铸造/加工/装配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其他,如润滑/密封等都做了优化,使结构更稳定,易用,但这样的设备也对生产环境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比如恒温/恒湿等,各主轴部件也是做了技术性的改造,增加了各主轴的稳定性与精度.

网友(2010-01-09):
多谢楼主
贴一些国内磨床厂的资料,各位有需要可参考

***********************
上海机床厂有限公司
MG1432B高精度万能外圆磨床
主要用途:
    该机床适宜在单件或加工精密零件时使用,用以磨削精度很高,粗糙度数值很小的轴、套、箔材轧辊,环规,塞规等工件。
结构特征:
a、机床头架,砂轮架均采用动静压轴承,精度高、刚性好,头架主轴由直流电机驱动,在转速范围内可无级调速,砂轮架可作大行程移动,并在转动垫板情况下,作斜切人进给。
b、工作台采用贴塑导轨,上工作台运动速度可由数字显示装置即时显出。
c、机床尾架主轴侧母线可以微调,机床砂轮进给系统采用丝杆—全螺母结构,并由弹簧、杠杆消除间隙,以获得高的进给精度和高度,工作台移动由液压驱动,也可用手轮传动,砂轮架能作液压快速进退和手动进给,机床以直线方型小圆角作为造型的主线型,平整挺括、高雅、美观、精细。

上海第三机床厂

MGBA1420A 高精度半自动万能外圆磨床
MGBA1420A 高精度半自动万能外圆磨床 详细说明:
    该机床用于磨削精密及高精度的内外圆柱面,圆锥面及端面,能进行半自动纵磨及半自动切入磨削,刚性强,震动少,噪音小,性能稳定,操作方便,精度高,适用于航空、精密机械、精密量仪及新兴行业需要的超精密零件加工。
    1、  砂轮主轴轴承采用锥形成型油楔动压轴承、砂轮主轴在低速是仍具有高的轴承刚度。
    2、  砂轮架导轨采用交叉滚柱刚导轨,半自动进给机构采用回转式油缸实现。
    3、  尾架轴系具有无间隙刚度的特点,电器箱,液压箱冷却箱与机床分离。
    4、  富有磨削指示仪及冷却液过滤器。
    5、  头架速度才有那个交流变频无级调速。
    6、  电气采用可编程序控制器(pc),具有自诊断功能、维修十分方便。
    7、  可选配自动测量仪。

北京第二机床厂有限公司

高精度外圆磨床系列

特点:
◆  机床液压驱动采用螺杆泵,运行平稳,噪音小。
◆  砂轮架采用套筒式整体瓦高精度动压轴承主轴系,回转精度高,刚性好。
◆  进给导轨使用贴塑导轨,提高了慢速运行平稳性及抗震性。
◆  机床加工精度高,整体布局合理,造型美观,操作手柄集中、形象、操作简便、
  安全。
◆  MGB型(高精度半自动型)可用定程或自动测量仪控制进行半自动切入磨或纵磨,
  用来加工小批量或成批的高精度零件。
◆  MGB型(高精度半自动型)各种磨削功能和加工循环中的动作顺序均由工业可编程
  控制器(PLC)进行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资料,很不错,只可惜我们保定磨床厂倒闭了,上不了大堂了!

网友(2010-05-12):
主轴间隙0.01以下的 ,不然加工质量不能保证。

网友:
去年公司加了一台上海机床厂的M1432A,验收时间隙是0.02。不过用了一年,就把轴给拉的颜色都变了,瓦上的铅都析出来了。现在的质量确实不行了,公司总共有6台上机的磨床,就只有两台加工出来的工件能行,厂家也没维修好。

网友(2010-08-04):
楼主还是有地域情节的
你指的老尚是指哪里的?北京?东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这里的老刮工了,干了一辈子了,现在差不多快退了吧。

网友:
就听说看到的来讲, 数控之类的不接触不了解。

  普通机床来说   整体的质量都是 倒退的。。。。

网友(2012-03-30):
我选择主轴间隙0.01以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