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二机的MG1432D外圆磨漏油,主轴和工作台都在漏!

楼主(2009-12-10):
求助
北二机的MG1432D外圆磨漏油的原因(主轴和工作台都在漏油)
谢谢!

网友:
主轴是轴端密封不良的缘故,工作台漏油是因为机床润滑的压力过大,建议你看一下你所使用的油品和润滑压力。调整是在液压站的阀板上,有一个分油器,分油器上有三个调整螺丝,按说明书上的提示调整润滑压力大小后,观察一下润滑情况。还有,你的机床安装水平有没有问题。如果是新设备,最好是让厂家来一下解决,因为主轴漏油这个问题自己解决是有一定风险的。

网友:
工作台看看回油是不是堵了
主轴,慎重啊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