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一种翻转机构?

楼主(2009-12-10):
近日,为一鸡翅食品厂制作一条清洗的铝膜包装物生产线,清洗后的包装物带有水珠,必须烘干后才能包装,可是后面的烘干生产线不能完全去除水分,于是又在中间增加一条风干生产线,风是从上面吹的,包装物上表面的水珠是去得很干净,可是下边的水珠却吹不掉。

想请教各位高手,是否有一种翻转机构,可以风干过程中把包装物翻过另一面进行吹干。

网友:
在下面再加一个吹风装置不行吗?

楼主:
那包装物不就被吹跑了,再说下边放风扇电机会滴到水。

网友:
不能吹,那就吸总可以了吧,在下面安装一个吸引装置不难吧

网友:
铝膜包装物什么状态能详细说一下吗,各种包装原料及成品的状态最好都能详细说一下。

网友:
那我可不可以让铝袋经过一个电磁场,让其自已发热来蒸发水份呢?

网友:
上面用压紧框啊,下面吹风,难道非得将电机放到下面?你不会用管道给它转向?

上面的风机有两个出风口,一个从上面吹,另外一个从下面吹,或者你用软管+喷嘴的方式,你想吹哪里都可以

网友:
可以把传送带装置改一下,边上用链传动,中间做成可以360°旋转的一段一段的模块,每一模块上放一个包装物,独立的,翻转可用红外传感,到指定位置或时间点就翻转一周,这样两面都可以吹到,也可以在传送过程中,边前进边翻转,一个周期正好走过烘干机。

网友:
类似于烤香肠,卖热狗的那个烤箱装置也可以啊。不过,不能破坏到包装物,固定翻转即可。

网友:
煮熟烘干!!!

网友:
接触过的都是工件很重,四周用喷嘴送压缩空气或用风机来吹干,翻转结构对你的不合适。
既然你上面用风机吹干,包装物能平稳的输送,下面也可以设置一排风刀,角度调节合适应该也可以。

网友:
楼主在这里应该想想是否有翻转动作的需要?

楼主:
我想应该可以做成双层网带对滚的形式,包装物在中间被传送,上下装风机吹,这样两面的水分就都可以被吹干了。。

网友:
这样的机构,不会将产品压坏吗?

网友:
把生产线中间加一个结构就好了,就是一个象小时候的水车轮一样,东西从一面进运,经过轮子一转半圈,不就翻过来了吗

网友:
非得翻吗 从侧面吹不行吗?

网友:
没有必要做翻转机构,下面加风嘴吹就是了,风机电机安装在侧面,输送下面接风嘴。要改用其它方式比较麻烦,没有必要。

网友:
加风嘴吹比作翻转机构简单可靠

网友:
反转机构并不难, 关键是要增加成本,上下吹风的方式最简单。
除非必须反转。

楼主:
考虑采用加风嘴吹,但是输送带上边应该要加一块限制板 ,防止包装物被吹跑。

网友:
你照片从哪找的,应该有的这种的。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A:
可以发张铝膜的图片吗?

网友:
看看下面两种动画.

楼主:
可以发张铝膜的图片吗?
引用 网友A:

网友:
没看到具体实物,不太好说

网友:
看看下面两种动画.
159307

159308
引用 网友B:

动画做得很不错.

网友:
支持上下两面同时吹风的方案,调节好风机的风速包装物就不会被吹跑。
但如果LZ说的包装物的大小只有图片显示的十几厘米X十几厘米的话,这种方案恐怕不行了,如果包装物是长条带状的就可行了

网友:
尺寸,及翻转轮齿形齿数 根据你自己的包装选择。

网友:
如果能知道楼主所说包装物具体啥样,就好办了。
另外电机装下面被水滴到的事情你完全可以不用担心。
只要改成一个大点的风机,通过风栅条同时吹上下面就好了。
这样,做好能把你的链板传动改为胶辊传动,效果更佳。

网友:
线体工艺有问题,建议楼主在水洗之后增加两道挤干工艺,然后再采用上下热风吹扫

楼主:
整条生产线由上图四部分组成,分别是油污清洗,然后是2次清洗,再后是风干,最后烘干。现在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包装物下面的水珠问题。

楼主:
线体工艺有问题,建议楼主在水洗之后增加两道挤干工艺,然后再采用上下热风吹扫
引用 网友C:

现在生产线已经投入使用,再改动流程就会增加成本了,我们现在的目的是要用最简单有效最方便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网友:
学习了, 都是高手来的

网友(2010-01-14):
进来学习下呀

网友:
我见过瓷砖厂的全自动砖坯翻转机构,很适合你的这个的。

网友(2010-03-13):
采用转炉的原理可以吗,在直线运动的过程中,通过齿轮和齿条,能够使筒转动,看这样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