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件螺钉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楼主(2009-12-10):
向高手请教哈

标准件螺钉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网友:
毛坯应该是锻造的,然后滚丝,电镀/发黑

网友:
多半是冷镦后,搓丝加工,如有强度要求,需要热处理,再表面处理

楼主:
搓丝加工是怎么样的啊,能详细点吗

网友:
看什么螺丝了,有的需要发黑有的不需要,但一般都是挤出来的,也就是一般常说的拉丝

网友:
大批量外螺纹都是搓丝板搓出来的

网友:
先冷墩成型,再搓丝机搓丝。搓丝板是表面有条状齿的模具,两块相对的搓丝板就是安装在搓丝机上,调整两快搓丝板的相对位置来控制搓出来的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