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的价格---请教

楼主(2009-12-11):
请问
折板,切板,多少钱一次!或者多少钱一平方??   急!!!

网友:
钣金加工费通常是材料成本x2,其中包括材料、剪折冲焊、磨焊缝

网友:
此价格还算不贵,应该是大批量吧!

网友(2010-08-13):
公司内部现在的计算方式是材料*1.2,不包括油漆,实在是看不懂!喷粉1.8MM是1.46元/kg
现在在上海采购的价格是材料*1.7
请问大家外边现在行情是什么样!谢谢!
最好是分1.8的冷轧和3以上的热轧分开,另外现在数控冲床的加工价格是多少?
小弟在这里先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2012-04-01):
对钣金件来说是不是太低啦

网友:
这个没什么规律吧????价格主要看需要的工时和工艺难度。一块板折1刀冲1个孔,肯定不能和着10刀冲1000个孔的价格一样吧?

网友:
切板一块大洋、折板一块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