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内孔碰到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12-11):
我有一工件须车内孔,内孔直径是25.2MM,壁厚是6MM,我用的刀杆是20的(最小加工直径),车削余量是直径1MM,长度是90MM直通的,我先用一刀直接车,有点发震,后来由于是夹具的问题已经解决,但车一刀由于余量大的原因到最后部分,有铁销绕刀现象,影响光洁度,后来分两刀,0.5一刀,但第二刀的时候,车到最后部分还是有绕道现象,相对于要轻一些,但还是有影响光洁度,后来我把第二刀的余量再减小到0.2,这时发现光洁度是达到了但产品表面有轻微的发震现象,我车床的转速时1300,绕刀我发现是由于刀杆太大,铁销无法从进口排出而是往内部去了的原因,但刀杆换小(换成16)的话产品发震的厉害,工件太长刀杆刚性不够!我有的刀片是陶瓷刀片,用镀钛的更不行发震的更厉害,我很困惑有哪位高手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你的刀杆材质是什么,可以考虑用白钢材质的刀杆,精加工用陶瓷刀片,金属陶瓷,都可以的,只要是刀片要够锋利,带排屑槽的,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尝试使用防震刀杆。1毫米的余量么用一刀么就好了。一般我精车就是留下1毫米的余量的。而且我加工的是85长的工件,用的是12方的刀加工13.8的内孔。

网友:
防震刀杆很好的

网友:
用弹簧刀杆试试呢

网友:
防振的刀杆好....

网友:
尝试使用防震刀杆。1毫米的余量么用一刀么就好了。一般我精车就是留下1毫米的余量的。而且我加工的是85长的工件,用的是12方的刀加工13.8的内孔。
引用 网友A:

主要问题是铁屑排不出,影响表面质量

网友:
我想出三个方法不知可行不:
1如果材料不是太硬用铸铁刀杆焊把T15刀头,磨成刀尖向上翘,刀尖处槽偏小,向主切削刃右侧过渡,使铁屑从主轴孔排出~
2用钻头直接钻,当然磨钻头技术要相当好~
3留50丝以内的量用铰刀铰~

网友:
如果是碎屑,可以用气吹出来。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啥材料

网友:
刀杆尽量伸出短,刀刃倾角为正的。铁销就从前面排出了

网友(2010-01-10):
可以试一下整体硬质合金刀杆,刀片R0.2最好;我使用的效果很好。(直径20的孔,长度86MM盲孔的)

网友:
加个内喷试试,可能会好些

网友:
改用山特维克的刀粒会好点吧。

网友(2010-02-19):
为何不用硬质合金刀棒世世。、

网友:
余量0.2的时候好了,但有点震,要是不换防震,考虑减小刀尖半径,也就是减小径向力,

网友(2010-09-07):
1.用焊接刀
2.刀片的上面磨成向外倾斜
3.断屑槽不要太大

网友:
这个问题和你的转速有关系

网友:
楼主降低些转速,或许就能搞定啦

网友:
普车做,好一点。。。。。。。。。。。。。

网友:
20丝,吃刀量太小了,最少的60~80丝。试试吧

网友:
20丝,吃刀量太小了,最少的60~80丝。试试吧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如果刀具的R角大于0.2,用0.2余量是会出现粗糙度不好,

网友:
鄙人认为最主要原因的不是刀杆和刀头问题,可能是转速和进刀量的问题,建议把主轴转速调低少许,把进刀量调快少许,试一下看看。

网友:
非常同意宁静家园老师的意见

网友:
我认为使用防振的刀杆好....

网友:
用硬质合金刀杆试试。。。。。。

网友:
你的工件是什么材料,还有刀具的几何角度要注意,如果可以的话,还是用焊接刀,用90度的就不会出现缠绕铁屑的现象

网友:
如果是碎屑,可以用气吹出来。 车一刀后 搞个MOO停一下 只是麻烦

网友:
新手 观看学习 不要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