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孔之前什么情况下面用扩孔?

楼主(2009-12-11):
一般铰孔都是钻 扩 铰 或者是 钻 铰.

请问各位 什么情况下,一定要用扩孔?

网友:
在钻出来的孔出现偏孔的现象时,

楼主:
在钻出来的孔出现偏孔的现象时,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要在加工以后才能知道,我想在加工之前就知道要不要配扩孔刀具的,对工艺的选刀和配刀有影响啊

网友:
要求精度;糙粗度高……的情况下

网友:
位置度要求高,孔精度7级以上

网友(2010-02-02):
钻孔的误差比较大,扩孔就相当于粗镗一下,但现在钻孔误差都很小,一般不需要再扩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