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层的设置原则---求教

楼主(2009-12-11):
前段时间,见到了某研究所的一张装配图,其中的图层数量有67个。平时很少绘制如此复杂的图纸,但总觉得这么多的图层似乎没有多大的必要,请大家谈谈图层设置的原则,自己平时是如何设置的?

楼主:
本人觉得图层的设置原则应该视图面的复杂程度不同而有所区别
1 对于简单的零件图,只要按线型或颜色设置即可,一种线型或颜色设置一个图层
2 对于复杂图面,除了满足第一条要求外,为了便于编辑一般再按组结构设置图层,如,有大小位置不同的孔组,可以分别设置不同给粗实线层、中心线层、尺寸标注层等
3 对于有装配关系的零件图,可以把与此零件相配合的另外的零件设置单独的涂层,以保证作图的正确性,然后把相配合零件的图层关闭,只显示需要的零件
4 尤其是对于那些相似零件,只有局部一点不同,其余相同的零件,可以把不同部分分别设置图层,根据需要关闭相应的图层,便于对照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