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CrMo,渗氮能否换成表面高频处理---请教

楼主(2009-12-11):
我们有一减速机,输出轴,材质为35CrMo,原技术要求为调质后花键部分渗氮处理,HV大于500,请问高手渗氮能否换成表面高频处理?

网友:
35crmo 可能不要渗碳的,直接高频就可以达到的

网友:
35CrMo材料可以换成表面高频处理。注意高频的变形比渗氮大。

网友:
高频可以达到HV500的要求,但是变形大点,还有耐磨没有渗氮的好!建议你不要拿高频代替,图眼前利益的话可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