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碳处理后工件断了

楼主(2009-12-11):
我们用的材料是:20CrMnTi,渗碳淬火,渗碳层厚度是0.8~1,表面硬度是HRC58~62,心部硬度不低于HRC35,这一批中有一件出现裂纹,我们用力将其压断,图片如下,请问大侠,这是怎么回事,这加热处理厂的产品质量一直不错的。

网友:
渗碳淬火后没有进行回火处理吗?

网友:
高频淬火之后一定要回火,回火的温度要控制好。我想你可能没有回火。如果没有回火这个产品是非常脆的,用力一敲就会断掉的。如果回火了,并且有60的硬度,我想无论如何是拉不断的,除非是上拉力试验机。
如果过程管理不好,回火的工序很容易被遗忘的。

楼主:
有回火的,而且这家公司一直以来的质量不错,我们也是与他们合作一年多来第一次发现

网友:
如果排除热处理的问题,可能是你工件本身有缺陷,再有就是看你的工件有个孔,是否加工的时候太深,热处理的时候那个地方太薄了。

网友:
这家热处理厂的产品质量一直不错,这一批中有一件出现裂纹。

也算正常的!!!
一批中只有一件,很难分析出原因的

渗碳空冷???----减慢冷速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同意6楼的观点。

网友:
断裂的原因有可能是材料有问题。

网友:
不看工件不知道,一看工件吓一跳。(呵呵,说笑了)
其实看到工件我们应该知道,这个裂纹处不但是我们热处理的应力集中点,同样也是我们加工时的应力集中点,而且我们在从这个工件上可以看出,一旦材料组织在此处出现问题的话,后果是比较严重的,我想问搂主,为什么那个R圆角为什么不弄大一点,一头的沉孔为什么就打到最细那端为止?要知道在设计上这样也是不太合理的。

网友:
和楼上有同感,应力集中,还有那个孔是不是钻的有点深,在成这个部位薄弱,渗碳淬火后造成该部位全部淬硬。

网友:
一年多 才有1个开裂的 不是很正常!这家热处理还可以。一件开裂很难找到原因,开裂的地方时应力集中点,为什么孔打倒应力集中点,不能深点或浅点。

网友:
10楼说的非常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