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二级行星减速机,今天刚完成的方案,请指教

楼主(2009-12-11):
今天刚完成的方案,各位大虾指导一下.
p=700KW
N1=1270 RPM
i=23.31

网友:
p=700KW
N1=1270 RPM
i=23.31
設sf= 1.5 則 T= ((700*974)/(1270/23.31))* 1.5 = 18770.74 kgf*m = 183955.5NM
出入力皆採單懸臂設計,出力側行星枚數應在四以下,僅太陽齒俱浮動能力,托架行星梢孔植入面積與傳達能力..
加工成本看似不高,均載越低..加工及組裝精度要求就越高..可否將出力側改為雙懸臂設計,或將行星齒內軸承自動調心.或改善均載...以上屬個人淺見,,,若有錯誤請見諒...

楼主:
楼上可是同行?
这个减速箱都是采用大变位齿轮减少齿面磨损及胶合 提高抗弯强度 ,行星数目是三个, 因太阳轮和行星架都是浮动的,行星内的轴承就不必要改成调心的了.
另:"出力側改為雙懸臂設計"何解?

网友:
不是同行啦..看書學的...
只是對組合精度擔心..這樣大的切線力..恐對滾針軸產生變形..軸向力可能讓軸承止動片變形或移位,且接近止動片第一棵軸承外圈受力也讓人擔心而已,採雙懸臂設計比較容易避開這個問題..個人想法 不必在意!!

网友:
输出端用一个轴承即可,为什么要用一对组合轴承呢?难道载荷会给输出端除转矩外的其他载荷?
LZ可以给出轴承型号吗

网友:
我这段时间弄的超轻载荷多用悬臂结构。
但以前在大点的行星中从没用过悬臂结构,采用两端支承装配很方便,也结实。

相反回油管采用了M16的螺栓固定,那可是大炮也打不坏。

学习3#楼大侠

网友(2010-09-27):
学习了,当前长度: 14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2017-07-21):
楼主,有行星减速箱加工商可以推荐吗

网友(2019-05-07):
我也下一个看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2021-04-09):
我等着积分够了,也得下载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