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在低速(3r/min)时,转动惯量的影响?

楼主(2009-12-11):
伺服电机带动一个大的圆盘在低速(3r/min)时往复摆动(角度15度),转动惯量十分大是电机惯量的一百多倍,十分不匹配
加速时间为0.1s,这样使用有影响吗? 有惯量大 低速应用的电机吗?

谢谢大家。

网友(2012-05-24):
不知道选33减速比的匹配会怎样有什么后果

网友(2009-12-11):
为什么没加减速机呢

如果只能这样用的话,我看可以用力矩电机,如丹纳赫DDR

楼主:
加减速器 将影响反映的速度 增加一个环节 转动惯量 只多不少

网友:
只是丹纳赫DDR电机比较 贵   我有样本,需要的话我给发上来,它家服务不是太好啊

楼主:
丹纳赫DDR电机,能满足要求吗? 低速,负载的转动惯量大,还是频繁换向 往复摆动。

网友:
从你所讲,好象可以用,缺点是贵,

楼主:
满足性能 第一位, 非标设备 不批量化 成本不是最先考虑的

给点建议吧 看看如何选型  小白菜 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
我马上找来发给你,我用过它的DDL电机是好东西

网友:
还有个中文 的找不到了,你先看这个,也可以到他的网上下

DM1006DDR C.pdf

网友:
http://www.kollmorgen.com/websit ... e_rotary_motors.php

看下这个网页,西门子也有这类电机

网友:
100多倍,建议用减速。直驱不是不可以,但很不好调整。
减速会增加惯量那是当然,但惯量比是减小的。

网友:
这种直驱电机会有军事方面的用途,买时可能要注意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慣量跟轉矩應該分開檢討,有慣量有相對轉速,有時間,才會加速力矩的發生,,速度穩定了或加減速時間完成,則加減速力矩消滅,只存在磨擦力矩,...(跟轉速有關)
若負載慣量跟所選用電機子慣量所操控的驅動器(包含DD)即 JL > 電機廠家所許用 N倍* JM,則驅動器將很難操控轉子...無法整定,.伺服電機在SERVO ON那一刻起 根本沒停下來過...也許人的肉眼看不出來而已,..
如果電機轉速只用在3r/min,那肯定可已在選用更小功率電機,其它的用減速比來解決, JM= (1/R)^2 *JL
如目前已知差100倍..就算200倍..你可以查閱你的伺服手冊,,一般低慣量JL <= JM*10 可以採用 換言之 再找一個一級減速的1/5減速比,則慣性比 = 10 *5^2 = 250 > 100
操作轉速也可上昇為 3*5 = 15 (電機轉速)
但個人覺得一般市售低慣量電機操作轉速最好大於90r/min 會穩定些,所以減速比應在 90/3=30..
以上純屬個人想法,,供參考

楼主:
谢谢w9049237及各位网友的建议。
我的这个装置为左右摆动机构,摆动速度为3r/min,角度为正负15度,伺服电机带动一个小齿轮,小齿轮再带动大齿轮,大齿轮正负15度摆动,大齿轮的负载转动惯量太大了,如果加减速装置会延迟其换向时间,因此想采用直接驱动。

看看能否实现?

网友:
加减速器 将影响反映的速度 增加一个环节 转动惯量 只多不少
引用 网友A:

加减速器,“当量转动惯量”只少不多。

网友:
说过了,100多倍不加减速也是可以的。至于说停止时来回震荡,是可以消除的,最简单的办法是增大到位宽度就可以了。
但伺服参数的确很不好匹配,西门子遇到过类似的状况,调整了7个小时才搞定。

网友: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电机。

网友(2012-05-24):
我也是正好遇到这样的问题,不匹配,领导要求用欧姆龙的电机,但可以匹配的电机和减速机间的最大减速比为33,而我理论算出来得49,要求电机带动转臂在135度以内做往复转动,低速。2~3秒即可

网友:
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要惯量匹配,现在看了这贴终于明白了,楼主可以从控制的角度进行分析(算出传递函数后画伯德图),或许可以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