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控制阀与恒功率控制阀之间是怎样转换的---求助

楼主(2009-12-11):
下图是力士乐泵A11VLO190LRDS。
问题:流量控制阀与恒功率控制阀之间是怎样转换的?

我的理解:恒功率控制阀有个控制起点压力,假如为13.6MPa。当负载压力达到13.6MPa时,恒功率控制阀工作,在恒功率控制阀工作期间,流量控制阀应始终处于左阀位。那么流量控制阀为什么能始终处于左阀位?

楼主:
请贝贝版主帮忙。

网友:
当达到压力13.6MPA时,执行元件没有动作时,流量基本上是为零的.恒功率就是压力与流量的关系.压力大,流量小.或压力小流量大.此图是通过压差来实现调整泵斜盘的角度,从而改变流量.最终功率不变,所以称为恒功率

楼主:
楼上的“执行元件没有动作时,流量基本上是为零的"怎样解释?

网友:
流量阀是基于压差工作的,原理是压差力和弹簧力的平衡,此压差是节流阀进出口压差。进入恒功率段后随着压力升高泵的输出流量减小,对应节流阀的压差也减小,导致流量阀上压差力小于弹簧力,此时流量阀的位置在哪里一看就明白了

楼主:
谢谢贝贝版主。能读懂您的解释。但有两个疑惑:
1. 在恒功率段,若压力降低,流量增大,哪流量阀不就动作了吗?
2. 是不是在恒流段时,流量的变化与压差的大小是匹配的,而在恒功率段就不匹配了呢?

楼主:
是不是在恒流段时,遵循“泵的出口压力比负载压力高一个压差”,而在恒功率段就不遵循了呢?

楼主:
继续自己顶。直到把这个问题搞懂。

网友:
你在6楼的后半段、7楼的理解是对的;6楼的前一问题正如咱们前面的讨论,在恒功率段,流量阀一直处于左位,此时压力变化的影响不足以改变流量阀上弹簧力和压差力之间大小的逻辑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