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设计:这个理论上行得通的东西,可以做出来吗?

楼主(2009-12-11):
求助:齿轮设计的理论与实际应用

图中,灰色的大齿轮(160齿,模数是1)不动,蓝色的齿轮在转动的时候,带动黑色小齿轮轴(32个,14齿,变位,模数是1)做绕灰色大齿轮的公转的同时黑色小齿轮本身做自转。

请问社区里的各位前辈,这个理论上行得通的东西,实际上可以做出来吗?
我的意思是,加工精度、装配精度的影响,会不会有一旦有其中的一个工件、或孔位稍微有点误差,会导致整个机构无法动作?如果可以实现,在设计、装配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小弟实战经验不足,担心理论上可以做出来的东西,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

楼主:
还没人指教,贴子要沉下去了....

网友:
1應該還拘束件.如內齒還圈類的工作件...因此若不干涉 應該是空轉...
2若採內齒圈,則應考率行星輪的三大組合干涉..
3有個前例..如果行星輪速度能在許用潤滑調件下,不妨考慮採彈性件或推跋件來做為內齒圈用,則2項不必考慮..
個人淺見..供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只是说的不是很详细,不是很明白....

网友:
应该可以,可以看为一个行星机构(行星架-蓝色为输入,太阳轮-灰色为固定,行星齿轮-黑色绕中心自转).
装配时保证蓝色与灰色同轴心

网友:
小用几人小齿轮有影响么?

网友:
補充更正
1應該還缺一拘束件.如內齒還圈類的工作件...因此若不干涉 應該是空轉...少  缺一  兩字

网友B:
霜桥 网友好!
.
你现在的结构是:齿轮受力------约束1------约束2
你的这种结构,在实际应用中将会产生非常大的扭力,会造成较大的阻力、磨损、噪音。
.
如果改成:约束1------齿轮受力------约束2
效果要好的多。
.
syw  091213---07.13

网友:
传动比超过了10,如果机器的工作强度比较大的话齿轮的使用效果会很不好。

网友:
精度要求太高了,国内制作起来比较困难。

网友:
你这个东西涉及的问题太多,对现实空间的力的作用,及制造安装的工艺局限没有感受。
只好问下你的原始目的是什么?传递多大功率?速比多少?

网友:
没有定位,同轴度没法保证

网友:
说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如果你们的设备够牛,是肯定能作出来地

这是瑞士的行星滚柱丝杠(中国有代理):
http://www.rollvis.com/EN/index.htm

很像吧

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开门造车前辈,你好。
不好意思,你说的这个约束---受力---约束指的是什么,我没看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是,我也担心这个精度难以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有道理,我说的可行性当然也是在经济的条件下能否实现,如果价格确实十分高昂,那就相当于无法实现了

网友(2010-01-16):
没有类似实战经验。速度过高的的话,噪音肯定很大

网友:
可以改用别的设计方法  这个设计起来不方便
改变传动方式

网友(2011-04-27):
怎么装??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0 字节 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很难实现,能实现代价很大,效果不佳。
机械设计应该用最简单的方法实现需要的功能。

网友:
观望,不太懂啊,我发现自己的知识太有限

网友:
这不但齿轮做得好,人的智力也会有一大提升啊

网友:
很有创意,这个是神吗设备用的昂

网友:
不知道楼主这个机构做了没有,本人以为机构是做得出来的!
但是也有点问题:
1.传动比很大,所以小齿轮上注意不能负荷过大;
2.小齿轮既有公转又有自转,运动输出不是很好连接,如果改为灰色齿轮旋转,紫色齿轮取消--即不用做齿形,那就是常见的多头钻的机构了;

网友:
这也太有才了

网友:
这个有什么用途谁能告诉我一下

网友:
从图上看是空转,这种可能阻力会很大!

网友:
        真是众说纷纭,LZ的机械原理哪里学的?我不知道你到底要干什么?
     这就不是一个传动系统,起码不是一个完整的传动系统,看不出输出轴。
     一个半拉子的行星轮系,一个中心轮、行星轮、行星架,缺另一个中心轮。
     行星轮多一点,大家就糊涂了。。。。。
     该机构动起来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至于误差、干涉等,
     什么机械装置,误差太大都要干涉的,跟机构设计没有关系。

网友(2011-07-07):
回复 网友E:

应该可以做的吧,不过加工精度要相当的高.

网友:
这个设计问题很大呀。加工精度和装配精度要求相当高。设计不合理

网友:
这种结构实现的难度太大,不合理
另外,小齿轮容易受到径向扭矩作用,进而发生偏摆,可靠性下降

网友(2011-09-06):
什么机器上的东西,乍一看很复杂,长见识。

网友:
做可以,做好难

网友:
楼主没有再发表意见了?

网友(2014-01-05):
做出来也没啥实际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霜桥 网友好!
.
你现在的结构是:齿轮受力------约束1------约束2

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