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刀油压不稳定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12-11):
谁知道水刀油压不稳定是怎么回事

网友:
问题不够全面,具体是怎么不稳?摆动幅度有多少?能否调整压力大小?有无其他的现象?

网友:
说具体点,才好找到解决办法啊!

网友:
密封件没问题的情况下检查你的进水压是多少,检查换向阀是否坏掉

网友:
高压单向阀发热吗,如果两个高压单向阀,两个低压单向阀没有问题,你看看氮气瓶里面的气囊有没有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