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长螺丝用什么机械加工?---请教

楼主(2009-12-11):
螺纹部分M5*10.光杆部分直径8MM,总长300-400MM,有什么专用机械吗?要求一台机一班能产一万以上。

网友:
要用温镦机了

网友:
好象用仪表把8MM光杆车4.?*10再擦丝

楼主:
要用温镦机了
引用 网友A:
加工这样的温镦机什么价啊?哪里产的质量好点?

网友:
特制板牙攻丝机,,,,,,,,,,,,,

楼主:
5# 东海fyh126 能详细帮我说下嘛。哪里有生产该机械的?

网友:
要求高吗?不高方法多的,比如大家说的搓丝,板牙扳,

网友:
至少需要二道工序二台专机,一台用来把螺纹部分外径加工到符合要求,另一台则加工螺纹。均采用无切削加工方法。否则无法达到班产1万的产量。

网友:
我是用的滚牙机,手工操作,一班也可干10K左右!
谁有好的办法,请提出共享
谢谢!!

网友:
至少需要二道工序二台专机,一台用来把螺纹部分外径加工到符合要求,另一台则加工螺纹。均采用无切削加工方法。否则无法达到班产1万的产量。

说的不错

网友:
大家说的都不错,达不到1万的产量吧

网友:
应该是搓丝吧

网友:
滚牙机应该是最高效的

网友:
以前见过螺钉厂做螺钉的工序是将线材打头,并按需要的长度切断;搓丝车间搓丝后热处理.这个300-400mm有点长啊,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宽的搓丝机?

网友:
搓丝机能过到班产量1万吗

网友:
必须单机生产,否则无戏,,,,,,,,

网友:
搓丝机班产10万都可能。。。。。。。

网友:
要求产量太高了吧.想不到好办法,

网友:
我们厂做牙都是用,滚牙机做可以做0.5-12的牙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