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孔和槽怎么加工?

楼主(2009-12-11):
最近接了一个零件,孔径跟槽尺寸都很小,见附件图纸(图中红色标记部分),这个零件上的小孔【Φ0.25(0/-0.025)mm】跟槽【0.50(0/-0.05)mm】怎么加工比较合理?
忘了告诉大家了,零件材料440C(不锈钢)
客户要求不能采用电加工或使零件加工部位可能产生硬化层的加工方式;
注:图纸标注单位是英制

网友:
电火花做完把表层抛了看看
你要是上数控车削中心做也可以

楼主:
只有0.25mm的孔径,怎么抛?

网友:
槽用铣刀铣,孔用钻头,尺寸达不到的话再铰

网友:
只有0.25mm的孔径,怎么抛?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还以为直径2的孔的,这么小,不电加工,钻孔是远远达不到要求的

网友:
可以钻啊。

楼主:
不知哪里有这么小的、可以加工不锈钢的钻头和铣刀?
1、Φ0.25mm钻头
2、Φ0.50mm铣刀

网友:
0.5的铣刀是标准的,0.2的铣刀也是标准的,0.25的找不到可以定做

网友:
这么小的铣刀。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就是啊,比较复杂

网友:
有钻0.02的钻头。美国一家公司出这种微孔钻。

网友:
呵呵~0.1,0.05的铣刀也有,只不过一般加工接触不到而已

网友:
这么小的家伙还是第一次听说,长见识了

网友:
我也没见过,知道的给大家讲讲

楼主:
“呵呵~0.1,0.05的铣刀也有,只不过一般加工接触不到而已 ”
请问手扶拖拉机,不知哪里能采购这么小的钻头、铣刀?

网友:
小东西 第一次看到
学习中

网友:
涨见识了,呵呵

网友:
刚才查了一下资料,现在瑞士能做0.01的铣刀,真是夸张
楼主,你需要的0.5的铣刀,0.25的钻头可以找我

网友:
没见过这么小的刀具,学习了。

网友:
没见过  学习中

网友:
不会吧   有0.2的铣刀? 比大头针还细不少哦

网友:
我们有最小加工0.3的镗刀,我们代现德国HoRN,0.5的槽刀我们能做。如有需要,联系:13928958849 王先生

网友:
第一次听说有这么小的铣刀,
手指轻轻一捏就断了

网友:
越复杂的东西越好,价格高,做起来麻烦一点,但肯定有办法的,只不过要多试几次。用加工中心去加工,应该没有问题,只是刀具的选择是否合理。

楼主:
现在关键是这么小的刀具,设备主轴转速多少合适?
一般的加工中心最高转速大都在10000rpm,高速床子也只有24000rpm,计算下来,0.2mm钻头线速度很小,行吗?

网友:
有那么小的 铣刀吗

楼主:
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楼主:
正在跟客户交流,还是先决定拿一块料去电加工,之后检测其加工面硬度和裂纹情况;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学习啦!这么拽,这么小的钻头和铣刀啊

网友:
期待最后的结果~

楼主(2010-01-17):
到目前为止客户还没有答复能不能用电加工,期待高手帮助解决

网友:
这么小的钻头铣刀肯定有,你想想钟表上的小齿轮小轴等等零件怎么做的。

网友:
真上长见识了,这么小的钻头和铣刀中国有生产的厂家吗?

网友:
我这电脑怎么打不开你的图片啊

网友:
0.13以上的孔我可以加工,什么SUS630,1Cr18Ni9t,小意思

网友:
0.5的铣刀在精密五金零件加工中常用到啊!
如0.25的钻头也用公司可以做啊!

网友:
瑞士米克朗的钻头最小做到0.1mm了。0.25mm还是没问题的,有兴趣加QQ987104390

网友:
用激光可以钻孔的,有这种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