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怎么简单检测?

楼主(2009-12-11):
液压油怎么简单检测?

网友:
没有设备的情况下只能凭经验了,我的方法是
一:看颜色,发红的不好,但也有特殊,比如航空航海用的液压油,质量不错,但它有红的,咱们一般用的选有点发蓝色的就行了。
二:手感,用手拈一点油在手指上,用手捻一下,看涩不涩,不要太涩的油。
为什么我会这么选呢,因为如果液压油里的含蜡量太高的话,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会在设备内部结上一层油蜡(床身上发红的东西或是内部成油泥似的厚厚的一层东西,很硬),他会使机床内部的各种阀体产生活动不灵活的现象,严重时使阀体不能工作,以颜色辨别并不是一个好方法,还是去正规的销售处去买合适的液压油吧。

网友:
主要是选择油的品牌还是要正规的厂家,大牌的还是靠的住的

网友(2010-02-06):
主要是选择油的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