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轴承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12-12):
7002C和7002AC我在国标上查了,它们的尺寸是一样的,我就为难了,我不知道它们间到底有什么区别?请各位指点!

网友:
这种的是6类角接触的,不同的就是它们的角度,AC,C,B,的角度都是不同的,具体的参数我也说不好,你查一下吧,应该有的

网友:
就是角度不一样!你可以上网查一下

网友A:
内、外径、厚度安装尺寸是一样的,但轴承的接触角度不一样,C 是15度,AC是25度。主要体现在轴承的轴向负载不一样,通常接触角越大,轴承的轴向负载大,但轴承的转速会相对接触角小的低。

网友(点评):
完全同意你的回复

网友:
4楼是正解,两种应不能随便互换

网友:
以前还真不知道 呢~

网友:
内、外径、厚度安装尺寸是一样的,但轴承的接触角度不一样,C 是15度,AC是25度。谢谢4楼的朋友。

网友:
接触角也叫压力角,值越大承载能力越强

网友:
真是太有才了

网友:
轴承的接触角度不一样

网友(2010-03-02):
接触角越大,轴向承载能力越大

网友(2010-04-04):
谢谢4楼的朋友,今天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支持!

网友:
B接触角是40度,补充下~~~~

网友:
谢谢各位的解释,在机械国标中有很多标准件是这样的,不常用的还真的不明白。

网友:
轴向力的承载能力不同

网友(2011-12-04):
引用 网友A:
内、外径、厚度安装尺寸是一样的,但轴承的接触角度不一样,C 是15度,AC是25度。主要体现在轴承的轴向负载 ...

学习了,C 是15度,AC是25度

网友:
接触角度不一样,角度越大承受的轴向力越大,但是转速会降低

网友:
j进口轴承j进口轴承j进口轴承

网友:
进口轴承进口轴承

网友:
www.ksbearing.com    www.ksbearing.com    www.ksbearing.com    www.ksbearing.com    www.ksbearing.com    www.ksbearing.com    www.ksbearing.com

网友:
www.ksbearing.com    www.ksbearing.com    www.ksbearing.com    www.ksbearing.com    www.ksbearing.com    www.ksbearing.com    www.ksbearing.com    www.ksbearing.com    www.ksbearing.com

网友:
www.ksbearing.com    www.ksbearing.com    www.ksbearing.com    www.ksbearing.com    www.ksbearing.com

网友:
C是15度接触角,AC是25度接触角,25度接触角对于转速与刚度可以兼顾,15度接触角一般用于高速工况

网友:
4楼正解 c 15度 AC 25度 B 40度 c角适合高转速高精度径向用力, AC  B 角 转速较低 轴向力大

网友:
接触角度不同,轴向承载能力不同

网友(2021-04-20):
接触角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