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水刀

楼主(2009-12-12):
一、 什么是“水刀”

将普通自来水经过一加压装置后将其压力增加到1000-4000kg/cm2后,再经过一直径约0.1-0.4mm的喷嘴喷出,形成一高速”水箭” ,速度达800-1000m/s(约3倍音速),通常我们把这一高速水箭俗称”水刀”。

二、“水刀”可以做什么?

高速水箭可以直接用来清洗或切割软基性材料(如泡膜,塑料,橡胶,纸张,皮革,肌肉组织等)。如果在水箭中加入适量的细砂,则几乎可以用来切割任何坚硬的材料,比如石材,陶瓷,不锈钢,铜,铝,玻璃……根据以上描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水刀”的两大基本功能是:切割和清洗.

2.”水刀切割”有两种不同的类型:纯水切割和加砂切割

三、“水刀”切割的特点:

● 切割材料不受限制(不锈钢、钢材、铜、铝等金属、玻璃钢、石材、玻璃、陶瓷、塑胶、复合材料…),“水刀”切割是目前适用性最强的切割工艺方法;
● 切割时不产生热量,切缝处不会引起弧痕,无热效应,不需要再次加工并且易于再加工;
● 可进行任意曲线的切割加工和打孔,不需要模具,灵活方便;
● 切缝仅1-1.5㎜ ,切面光洁、圆滑,粗糙度可达3.2µm~1.6µm;
● 工件不需特殊装夹,操作简单方便;
● 切割范围宽,金属的厚度可达100㎜;

网友:
恩,水射流技术嘛!

网友:
长见识了呵呵

网友:
高压水射流的转换?

网友:
我们厂里边也有水切割了,是机器人形式的.是用来切割汽车隔音的.

网友(2010-02-24):
好神奇,但高压水装在什么容器里呀?这个容器的承压力好大呀,什么材料制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