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怎样买合适你的PLC产品?

楼主(2009-12-12):
1 该系统应首先确定独立的大小独立的PLC控制系统,或与PLC组成网络,在计算PLC的输入和输出点造成的。号码,以及PLC购买时点的基础上的实际需要,留下了一定的保证金(10%)。

 2 确定负载类型根据LG PLC输出进行负载的DC -型或AC型,是一种大电流或小电流,以及临立会的运动频率输出点,以确定输出继电器输出或晶体管输出,或一门管产品产量。不同负荷选择不同的输出模式,系统的稳定运行是非常重要的。

 3 存储容量和速度,同时国外的PLC产品制造商大致相同,但也有一些差异。尚未发现,所有公司的产品完全兼容。每家公司的软件开发不一样,而用户程序的存储容量和指令执行速度是两个重要指标。一般来说,更大的存储容量,更快的提高PLC的价格,而是要根据系统的PLC产品的合理选择大小。

4 程序员PLC编程可用于购买三种方式: 首先,使用普通的手持式编程器编程,只有企业可以使用声明语句表编程的规定。这种方法效率低,但对系统容量小,该产品更适合少量,小,便于现场调试,并降低成本。 二是要使用的图形化编程设备编程,程序员使用阶梯编程,方便直观,电力工作人员普遍适用的,可以缓解短期内,但程序员更高的价格。 三是使用IBM个人电脑包加PLC编程,这种方法是最有效的方式,但该公司的PLC开发包大多是价格昂贵,并且是不容易的方式在现场调试。 因此,系统应根据项目的规模和遇到的困难,开发周期,以及资金和合理的采购PLC产品的长度。

5 试图用大公司的产品来保护其质量和技术支持是好的,一般售后服务也很好,而且还有助于扩大产品和软件升级。

网友:
PLC一直还是很难上档次的,毕竟起步晚啊

网友:
……

3 存储容量和速度,同时国外的PLC产品制造商大致相同,但也有一些差异。尚未发现,所有公司的产品完全兼容。每家公司的软件开发不一样,而用户程序的存储容量和指令执行速度是两个重要指标。一般来说,更大的存储容量,更快的提高PLC的价格,而是要根据系统的PLC产品的合理选择大小。
……
引用 网友A:

.
shukongwei 网友好!
.
我曾在我的一个项目中,被市售的PLC的速度问题折磨的要命,所以对此问题有了深刻的体会,
感触深深。我在本网站一个项目讨论中有过一个发言,其论点与此帖的内容有关,特转贴于此,
以发挥其文字发言的利用率。物尽其用。

syw   091213---06.39

//**************************************************
.
.
……
我的项目中,所有的主、从控制器,全部都是我个人研制的“SYW牌的控制器”,其原因在于:市售的“所有控制器”都是为了那些“不用懂得控制器内部微处理器(既,指CPU,也就是单片机)结构和原理”的使用者设计的!所以,使用者无法对控制器内部的“微处理器”进行原程序级层面的操作,这就使得市售的控制器在性能和速度上大打折扣。…..
就如同中国人与外国人对话,懂外语的人直接对话用时如果==1,不懂外语的人在使翻译员介入的情况下用时则>=4,甚至更长时间,效率大降低。
以我在下面链接中的那个项目中“机械频次”数据对比来说,采用“SYW牌的控制器”的机器运转频次==134个循环/分钟,而采用市售控制器的机器运转频次只达到==80个循环/分钟。而机器运转频次低于==100个循环/分钟的设备,客户根本就不与考虑!
……。

//***********************************************

与我有关的机电一体化的故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41917&highl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