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机车速提不上去---请教

楼主(2009-12-12):
我是河南省沁阳这边的。生产的设备现在成套的一般车速在300-450M/min,但是分开驱动的话,幅面7300MM的烘干部可以在1100M的车速下运行,压榨也可以开到600M。   为什么拼凑在一起,变成一套就不行了? 如果说烘干度不够的话可以加缸就行了。

          求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说说这是为什么。

网友:
车速的提高如果仅从机械传动方面考虑,只要平衡做好了2000米也不是难事。制约车速的因素很多,主要是纸的质量,另外是成本。比如像楼主说的多加烘缸,如果在出压榨部时干度能提高1个百分点,就能在干燥部降低4%的蒸汽。即使不考虑成本,如果出压榨时水分太高,引纸就困难,到干部后各种问题也就出现了。
沁阳距离武陟那么近,楼主怎么不到江河纸业去看看,听说他们自己用国产纸机改造的已开到1000多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江河纸厂改造的纸机原产地是俄罗斯的   并不是国产的。另外车速是从250M提升到了800M    谢谢

网友:
你说的是江河1号机。
江河3号机是辽机产的,原设计车速350米,改造后设计车速1200米,09年7月开机,现已开到1000米,现在还在改进。

网友:
顶起国产机,顶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江河纸厂改造的纸机原产地是俄罗斯的   并不是国产的。另外车速是从250M提升到了800M    谢谢
引用 网友B:

请问主要改造什么部位?能否粗略介绍一下。期待中~~

网友(2011-12-04):
国内能生产制造1000米/分以上纸机的厂家也有几家,大部分造纸厂纸机关键部件选用进口的,国内机械厂制作机架、烘缸工件。流浆箱大部分选用国外的。变频器基本是ABB、西门子。靴压国内也做不了。

网友(2016-06-28):
网笼端轴承型号有谁知道?大概的转速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