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往复原理的小东西,找高手帮忙制作,价格可商量!

楼主(2009-12-12):
一个往复直线运动的东西

要求直接做成成品

成本不要太高    如可行   后期需要小批量

要求带一个控制器    可以控制速度
要求最高速的情况   1秒1~2次往复
      低速的情况      1次往复   2秒左右

力不要太大

我也画不来图     大概意思看图    有意加我QQ8088148   价格商议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不懂恩

楼主: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3160&
这个如何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结构可以    可以加我QQ详谈吗

网友:
变频电机控制速度、凸轮机构往前推、再加弹簧复位就可以了!

网友:
成人用品……

网友:
凸轮就可以成本低

网友:
变频电机+曲柄+滑块,轻松搞定!

网友:
去拆个遥控飞机的尾轮,前面给装上固定的小齿轮,用来带动小齿条,齿条做机械限位或配限位开关,遥控器控制尾轮的正反转,实现前进与后退!

网友:
很有可能是成人用品

网友:
圆柱上铣出运动轨迹槽,随动轴承,电机带着转,结构紧凑且速度可调,只是两端行程终点略有停留。
如果……如果是成人用品…………有点不好意思了……这样的机构外形比较方便用手握……(*^__^*)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比较简单,速度曲线大概是怎么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比较简单,速度曲线大概是怎么样的?
引用 网友C:

没玩过凸轮,只是见过类似的结构,大侠这个问题难到我了

有点懒得翻资料,瞎猜下,轨迹槽的具体形状应该相当于把一个橡皮筋套到一根轴上,用手把其中两个节点拉到轴的两端那种样子。俯视图是个椭圆,侧视图是个正圆。电机转动时随动轴承直线速度应该在橡皮筋被拉直的地方最快,到两个终端速度为零。

凸轮我是外行,贻笑大方了

网友:
电机减速器带曲柄滑块就可以了

网友:
成人用品,不要想啦

网友:
晕 先不管他是什么用品
我顶上上楼

网友:
做往复运动的机构很多,要求不高怎么都行

网友:
回复 网友D:

感觉用一个齿轮 齿条  加一个正翻转电机可以实现

网友(2010-01-14):
变频电机+曲柄+滑块,OK;

网友(2010-04-23):
一个微型电机驱动一个槽轮即可实现

网友:
设计很科学啊  速度可控 不知道适合高速吗

网友:
嘿嘿,不要灌水啦。 成人用品? 画过它的运动曲线图吗? 看看是怎样的? 这样的运动方式是否太生硬了点?   如果真是,应重新设计机构

网友:
别瞎说
成人用品怎么需要60MM的行程呢~~

网友:
手电锯那样最简单的,。。。。

网友:
用马达带动曲柄滑块机构就成。

网友:
曲柄滑块机构~!自慰器

网友(2010-07-11):
可以考虑一下,但这个产品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
哦哈哈、用个马达带个曲柄滑块就可以了,马达转速可以通过电压或电流控制,这样往复运动可以实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楼上的想象力还真是丰富。呵呵

网友:
各路大侠的想法很好,应该满足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