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卷管机上能不能卷出截面是椭圆形的管子?

楼主(2009-12-12):
各位前辈
在卷管机上能不能卷出截面是椭圆形的管子?
如果能  怎样调节卷管机?
如果不能 在什么机器上可以捐出来?

那位社友的单位可以做

网友:
人工控制有点麻烦,数控的就没有问题

网友(2010-10-28):
回复 网友A:

    先卷成圆形,焊好接缝。筒体分两份划线,然后对边下上杠,来回倒上慢慢卷几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