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箱放在船上,船摇摆不定,如何稳定油箱里的油面啊?

楼主(2009-12-13):
液压油箱放在船上,船摇摆不定,如何稳定油箱里的油面啊?另外清洗刚买来的液压软管,用什么方法?

网友:
让油箱不晃

网友:
在油箱内相应的加几块可漂浮的物品,可减轻油液波动。
8 ]7 q6 X0 ]; u  L( y    油管的酸洗和清洗:先除去油管上的毛刺,然后用氢氧化钠、碳酸钠等水溶液进行脱脂,脱脂后用温水清洗;然后再放在温度为40~60℃、浓度为20%~30%的稀盐酸或10%~20%的稀硫酸溶液中浸渍和清洗30~40min,拿出后放在温度为30~40摄氏度、浓度为10%的苛性钠溶液中浸渍15min进行中和;最后用温水冲净,在清洁干燥的空气中干燥后涂上防锈油。另一种清除油管内污物的方法是:将喷丸机的喷嘴对准油管管口进行喷丸处理,油管中的油、锈会随同喷沙一同从油管另一端喷出,使油管内壁呈银白色。实践证明,喷丸清除油管内污物效率高、效果好。软管难清洗,可用高速液流喷洗,然后放在洁净的空气中干燥。最后将清洗干净的塑料堵封住管口。

网友:
油箱内安装垂直隔板,隔板底部容许油箱的油流通。

网友:
在这种环境下,建议使用闭环系统,将油箱设置成含有一个不油泵的装置,尽量减少油液在油箱中的时间,使用小油箱。

网友:
4# 英德康 这是什么原理?好用么?

网友:
自卸车上 对于这个问题解决的办法是用高位加油口 ,油晃就让他晃吧 只要不出来。

网友:
用容积大点的箱子,在油晃动时,保证吸油畅通,另外注意的防止油在高度晃度中益出油箱,须把加油口放到最高位

网友:
将整个系统封闭,空气排尽,避免气蚀。散热系统要求较高,对于非输出力方向采用补油泵装置,这样就不怕晃动,对于低压方向可以采用普通油箱,吸油口在底部。

网友:
没有大气压,在负载情况下,油泵不能实现压力,知道吗

网友:
油面上放几块木板,把油面盖满即可。

网友:
没有大气压,在负载情况下,油泵不能实现压力,知道吗
引用 网友A:

没有见过工程机械如何在水冷却器添加附水箱么?

网友:
那么谁知道在轮船上的实际使用情况如何?

网友:
早期的战斗机的油箱内部是蜂窝状的(现代战机可能也是),就是为了增加整体强度和防止油液波动产生较大惯力影响操控性能。

网友(2010-01-14):
见识了,大家都是见多识广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还在研究之中 比如 坦克之类的 行进中也要保证邮箱中油液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