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挖机的行走马达的液压控制---请教

楼主(2009-12-13):
请教前辈:三一挖机的行走马达用的四根油路控制的,其中两根较细的管道有什么用啊?是控制什么的?

网友:
应该是一个卸油 一个制动油管

网友:
应该是一个卸油 一个制动油管
引用 网友A:

D1, D2泄油管,制动离合器和高低速油缸为内部管路。

网友:
我认为,有所不妥,在上面的图中应该A、B主油口,D1、D2为速度控制油口、PT为卸油口。

网友A:
马达的速度是变化是通过改变泵的排量或改变马达的排量来改变的,PT口是用来做马达的变量的,楼上解释有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各位前辈解决小子的疑惑。
我另有问题需要请教前辈:三一挖机的中央回转接头的结构是怎么样的?它是怎么样在上部任意角度转动中保持主阀的输出行走控制油路的?它的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
另外中央回转接头上部有八个油路,底下有十条油路,上部的除了两个马达的四条主油路,其他的四条是干什么用的?底下的泄油路需通过中央回转接头吗?速度控制油路是通过先导油路控制的还是通过系统的控制器电子控制的?

网友(2010-01-18):
一根泄油,一根是高低速切换。

网友:
4楼分析错误,三楼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B:
KAN KAN

网友(2011-10-20):
两个粗的是高压油;两个细管一个控制高低速,一个泄油!

网友:
两个粗的是高压油;两个细管一个控制高低速,一个泄油

网友:
这个真不懂

网友:
四根中最粗的额应该是马达的供油管,用于驱动马达,最细的应该是改变斜盘角度的控制油路,剩下的是马达本身的泄油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达的速度是变化是通过改变泵的排量或改变马达的排量来改变的,PT口是用来做马达的变量的,楼上解释有误的 ...

是多曲线径向柱塞马达的变速阀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