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油温度传感器坏了,想买新的,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楼主(2009-12-13):
我的柴油机是淄博柴油机厂的170系列柴油机,现在机油温度传感器坏了,想买一个新的。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盼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最好有图片辨认嘛~

网友:
顶,最好上图。

网友:
你可以咨询一下柴油机厂家或代理商,我以前用过的柴油机,一个厂家使用的油温传感器基本上只有一种型号,你可以用其它的淄博柴油机油温传感器来替换。

网友(2010-01-25):
你可以查一下那种汽车使用这种发动机,然后到专卖汽车配件等市场去找一下,应该没问题,去时要带上损坏的传感器(汽车上一般叫作既有感应塞,注意有压力感应塞和温度感应塞两种,模样差不多,别搞错了呦)。

网友(2010-08-11):
我这有机油压力传感器,把图传达上,看看合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