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表面发霉如何处理?

楼主(2009-12-13):
最近公司有一批铝制产品机加后放了两天表面都发霉了,原来表面做了喷砂处理,现在变得花的请教一下各位有没有办法恢复?

网友(2010-01-25):
如果有设备就再喷一次砂,只需要把加工过的表面保护下就好了.如果加工面部容易保护,就用烤箱烤一下,再不行就用化学去毛刺的溶液泡一下.

网友(2010-03-29):
如不经有效的化学保护处理,不管怎么烘烤刷洗,无法避免发霉。
主要问题是:
加工后的处理工艺不正确。铝材特别是铸铝,喷砂后不经有效处理一定会发霉。
我们有二种水剂浓缩液,专门解决以上问题。
L605 1:9兑水,常温浸泡,除油除污垢确保本色。漂洗后进;
L604 1:9锐水,防霉剂浸泡,长期不发霉。如要达到很高的耐盐雾试验,再进入:
L603 氧化封闭液。
不是我们在这里做广告,而解决以上问题的低成本方案。可访问www.naturechem.cn

网友:
学习了楼上的方法,再遇到我提议一下看看

网友(2011-07-05):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再喷一次

网友:
受益,受益~~ 感谢大家的分享

网友(2012-06-11):
铝合金压铸件发霉的原因分析:
其一,外部环境因素。铝是活泼金属,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极易氧化,或发霉,这是铝本身特性决定的。
其二,自身的内部因素。当然,除了外部环境因素,压铸铝件自身的内部因素也不能忽视,比如很多厂家压铸、机加工工序之后,不做任何清洁处理,或者简单的用水冲冲,无法做到彻底清洗干净,压铸铝表面残留有脱模剂、切削液、皂化液等腐蚀性物质,以及其他污渍,这些又加快铝合金压铸件长霉点;
其三,工艺设计不合理。铝合金压铸件在清洗或压检后处理不当,为铝合金压铸件发霉创造了条件,加速霉变的生成;
其四,选用清洗剂不得当。清洗具有强腐蚀性,造成压铸铝腐蚀氧化。
其五,仓储管理不到位。存放仓库不同的高度时,发霉的状况也不同。
采取对策:
从压铸铝发霉的原因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防氧化问题非单一因素造成的,他涉及内外部、工艺、仓储等多个方面。同时清洗、压检、存放、运输等各个过程都需要考虑防氧化,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长霉点给你看。故这是一个综合问题,需制定整体解决方案。
宁波安科纳润滑科技有限公司从清洗剂、防氧化剂、工艺、存放环境、存放方式等角度出发,解决了铝合金压铸件发霉的难题,并可提供压铸铝清洗、存放各个过程的防氧化解决方案。宁波安科纳润滑科技最新环保清洗剂具有以下特点:
1、综合成本低,超浓缩、稀释后使用;铝合金除霉清洗剂1:9兑水,防锈水1:100兑水
2、操作简便,常温浸泡5分钟左右,无需加热,无需设备,节能环保;
3、防氧化时间长,梅雨季节或湿度60%-90%,在裸露的自然状态下存放1-3个月左右,密封包装存放6-12个月不氧化;
4、不挥发有毒有害气体,使用安全,对人体无害;
5、可生物降解,无环境污染;
6.
铝合金除霉清洗剂,系为去除铝表面腐蚀与氧化层而设计, 特别是产品钝化之前的出光处理。清洗后在铝表面形成光亮且干净的表面。使用后,使被风化的铝表面得到恢复,使铝的表面再现原来的亮度和光泽;对氧化层,腐蚀层,沾污和烟灰有效;易漂洗。
欢迎咨询:18969856709,像吉利汽车有一批铝合金产品发霉就是用我们这种清洗剂去除掉的,为你节省成本,挽回埙失。QQ253290544

网友(2012-07-12):
铸铝ADC12 发黑、长霉、长白斑的挽救处理

问题描述

-       目前使用的金属加工液对铝件腐蚀, 造成产品的清洗不良;

-       潮湿环境造成产品发霉,长白斑
-客户希望能挽救表面出现腐蚀不良的工件。

工件材质 - ADC12 铸铝

问题分析:
观察了工件及车间现场,总结分析情况如下:
1.该用户切削液对工件腐蚀严重,存在切削液选型不正确;
2.工人手套基本破损,造成员工在夏天手汗不断接触工件表面,造成工件上存在很多指纹腐 蚀;
3.工件流转到清洗工位,工序过长,造成工件的进一步腐蚀。
4.超声波清洗设备,由于与其他大功率设备共用电源,也造成超声波功率衰减,造成清洗不良。

-       5.清洗过去放置环境潮湿,不通风等问题。

试验总结:
1.使用下述工艺,完全可以挽救客户的工件受腐蚀的问题;
2.建议客户选用 合适金属加工液(酸碱性保持稳定),不会造成铝件在周转过程就产生腐蚀的情况;
3.超声波设备采用独立电源,保证其工作效率;
4.超声波清洗,采用 T-6101铝合金清洗剂(除霉剂),再用T-6701防霉剂兑水侵泡,保护铝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