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olidworks2007时出现以下问题,不能使用---请教

楼主(2009-12-14):
我在安装solidworks2007时出现以下问题,不能使用,
请帮忙看看如何解决,谢谢

安装完后启动程序,出现这个提示,c盘还有1.6G空间,e盘还有4.6G空间(我安装在e盘)

接下来出现这种情况,点确定后程序自动关闭,无法用。

破解时已开始提示找不到sldappu.dll    后来手动找到

网友:
破解时只要有字节被写入一般都是破解成功了。你可以把安装文件夹名字改成字母形式重新装下吧